求助:三菱FX2-PLC

楼主(2007-06-14):
 三菱FX2-PLC应用在喷漆机上面,和一台人机界面配套使用,因为一个点坏了,更改时提示MOV指令正在运行,不能更改.在编程模式也是这样.请教各位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PLC有没有设置到OFF状态?

楼主:
当然有了,这一点我还是知道的啊。

楼主:
我很急啊,各位帮帮忙好吗?

楼主:
这个问题我自己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B:
关电重起,再进行修改。用的是什么编程环境,GPPW吗?

网友C:
你是哪里呀,需要电控帮忙吗?加QQ574542148

网友D:
解决了最好能把方法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