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100KW罗茨鼓风机启动

楼主(2007-06-14):
100KW罗茨鼓风机星三角启动,最好用多大的接触器,用额定电流186A的可以么,谢谢

楼主:
顺便问一下,这么大的电机,起动电流大概有多少,谢谢

网友A:
一次启动冲击电流大约在500A左右..启动切换时由于暂态过程影响
二次切换冲击电流可达2500A以上..如果电网容量小..建议用闭式切换或采用软启动器比较合适..带内置旁路的进口110KW的软启动器大约1万多..主回路接个保护开关就能用..很方便..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变频器?不调速的话,软启动器也可以呀?

网友C:
186A太小了吧,我们有一台200KW的,软启动,交流接触器是630A

网友D:
转换所冲击的电网也很不好
对电网电压冲击很大?
建议使用变频器
深圳正弦的

网友E:
你变压器是多大的,在我单位若没特别要求,低压380V的电机132KW以下全部都是全压启动.6KV的电机3200KW以下也都是全压启动.

网友E:
现在的接触器质量大多有质量问题,你最好选用400A的接触器

网友F:
250A可以
装得下的话 建议315A上

网友G:
下面引用由鲁伟在 2007-6-18 12:04:00 发表的内容:
你变压器是多大的,在我单位若没特别要求,低压380V的电机132KW以下全部都是全压启动.6KV的电机3200KW以下也…
--------------------------------------------------------------------------------------------
请问电机用在什么地方的啊?
够狠
变压器长期低负载运行效率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