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如何编写台达PLC高速计数程序

楼主(2007-06-14):
 我以前使用松下FPΣ的PLC,现在考虑成本,想改用台达的,但是看不懂怎样编写台达高速计数器的程序,请大家帮忙。我在一台PLC上同时使用四个高速计数器,当高速计数器达到一定数值后,复位相应的Y.

楼主:
四路高高速计数都是单相输入,大家能否帮我写一段程序让我看看,谢谢!!!

网友:
台达的高速计数器的程序很好写,不象西门子的那么麻烦,如果是EH型的一般X0-X5为默认的高速计数器信号转入端,与C235开始的高速计数器对应。计数时只要象下面这么写就可以了。因为C235默认对应X0所以不用在C235前写计数上升沿,D500中是你设定的数值。或者用定时来复位.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前悲一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