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应变片传感器测量精度取决于哪一部分?

楼主(2007-06-14):
应变片传感器的精度是取决于变形电阻丝的材料?还是处理单元对电阻的有效分辨?期望得到高手的指点。

网友A:
1.桥路供电稳定度;2.A/D转换器基准电压稳定度。

楼主:
按照您讲的,我只要注意传感器的稳定供电就可以了吗?在硬件上面,影响精度的有哪些呢?

网友B(2007-07-30):
应变片传感器的精度取决于传感器本身:1、应变片的质量、弹性梁的质量、粘贴胶济粘贴工艺等都对传感器的精度有直接的影响。一个传感器生产出来后,他的技术性能就确定下来了!
如果你在系统中使用,传感器的精度对系统的测量精度就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处理单元也是对测量影响的一个主要原因!

楼主:
那后续电路能不能对传感器的非线性度进行修正呢?

网友B:
通过后续电路可以对测量系统进行线性修正!多点折线补偿法可能是常用的补偿方法。另外应变式传感器在制作后期,进行各性能参数的补偿:温度补偿(零点温度补偿、灵敏度温度补偿)、零点平衡补偿、线性补偿等,这些措施保证传感器的性能指标达到预期的设计要求!

楼主:
这些补偿是不是有效的提高了传感器的线形度呢?会不会仅仅是提高了输出线形,但是实际上本质还是没有改变.如果靠提高本身弹性梁的材质,或者是变形电阻的精度,是不是能够提高线形度,期望得到高手的解答.

网友B:
如果提高本身弹性梁的材质,或者是变形电阻的精度,能够提高线形度,这是肯定的!但是弹性体、应变计以及贴片用的胶需要匹配,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传感器的精度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所以现在有人把传感器作为一个工艺品来处理!

楼主:
工艺确实能影响到产品的各参数,提高工艺是全球都面临的问题。

网友C:
美国VISHAY(威世)公司应变片是世界顶级产品。若有需要可以联系我:liuning7107@163.com

网友C:
应变片的基本技术性能,主要有三项:一个是标距,一个是电阻值,一个就是它的灵敏系数。
灵敏系数这个值,是固定的,利用灵敏系数值去换算出来应变,所以这个值很重要,但是确切的具体这个值的多少对测量是影响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