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选型—求助

楼主(2007-06-14):
我现有一个设计项目,其中需要对火车车轴是否经过某固定区域进行监测,曾设想采用光电传感器,但是环境比较恶劣,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传感器可以选用。监测距离大约500mm

网友A:
可以考虑电感方式。最好使用区间锁闭信号。

网友B:
同意老周的建议! 一般轮子用激光的 轴用电感的
实际上楼主自己可以做出来,首先用好线 比方镀银线做个线圈,恩50*50 的够了吧 绕5圈 后面的电路让老周告诉你 自己焊

楼主:
谢谢!不过有没有直接可以选用的传感器

网友C:
那就用超声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