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数据保存

楼主(2007-06-14):
我想对六个数据进行采样,采样周期一分钟,保存一年.请问台达触摸屏是怎样对数据保存的?我设置了历史数值记录,但怎样把它保存起来,或则想保存更长的时间,怎样转到其他的存储器中,台达提供扩展存储,该选什么配置,哪有说明?谢谢回复!!!!!!!!

楼主:
路过的给点意见呀

网友A:
DELTA的没有用过,不过这个功能以目前人机的技术是可以实现的
需要注意的是人机内部停电保持记忆体是有限的。

网友B:
选择台达AE/AS系列人机,将断电报纸资料存储位置设为U盘;或者选择A/AE系列人机,将断电报纸资料存储位置设为SMC卡,就可以了,只是SMC卡早已停产,可能很难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