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总线协议的开发

楼主(2007-06-14):
谈点各人看法  ,ProfiBus总线协议本身并不复杂,协议数据帧也只有4种。数据帧68H XX XX 68H.....的内容也完全可以通过测试软件反复对比得出。真正复杂的是实现问题,大家都知道,买西门子的开发套件贵,供货期还不定。开发出来,ASPC2芯片能否稳定供货还是个问题,因此可以采用其它方法实现。用单片机就别想了,哪一种单片机可以处理1M左右的中断请求,并且实时性要求很高,33个时钟周期。因此我们采用了CPLD+FPGA的实现方式,已经开发出了ProfiBus二类主站,和子站系统,有兴趣的同仁,可来信联系,共同探讨和完善。也为国家省点钱,呵呵!

kszkyf@126.com

网友A(2007-07-24):
用软件实现协议栈不可行吗?

网友B:
用了CPLD还要用FPGA呀,用串口带FIFO的单片机即可实现500K的速度,应用足够了

网友C(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