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怪了!

楼主(2007-06-14):
我有一台EMERSON/TD2000  4.5Kw  的机器,客户反映运行的时候电流波动很大.我测试的情况是运行后用模拟表测相电压是平衡,但线电压有一相不平衡.用数字表.不管相电压还是线电压波动都很大.老火啊!我更换了新的控制板和驱动板 一样啊!测模块的通断也都是好的.请大家帮个忙!谢谢

网友A:
EMERSON/TD2000  4.5Kw 有这个功等级的TD2000变频吗?电解电容的问题啦!!

网友B:
不可思议  !???!

网友C:
有的模块用时间一长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D:
我也碰到过 后来确认为有强干扰.还有一种情况 电源侧带补偿电容  也能引起电流剧烈波动.

网友E(2007-07-26):
查一下电源开关,是否有接触不良现象。

楼主(2007-11-21):
不会,,我全换新板了,就剩下电容没换了

网友F:
换掉不平衡一相的模块。可能是软故障,静态量不出来。

网友G:
从你说的维修的过程,提醒你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是用数字表测量是不准确的,只能用机械表测量,当然如果你测量其输出端的直流电压还是可以的。按照你说的情况莫非CPU板输出的驱动波形差一路,你可以测量一下输出波形来确定,当然在测量时要注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