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位置反馈的问题,急!!!!

楼主(2007-06-1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Fisher的4210位置反馈,现在是这么一种情况,4210反馈的应该是4-20mA的信号,现在只有4,12和20这三个信号,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

楼主:
没人回答吗?

网友A:
反馈信号应该是个线性信号。为何是0;50%;100%;3点信号?

查一下电位器;机械传动装置,信号突变3点与机械连接有关系。

我的看法。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

网友B:
电位器故障不会是4\12\20三个点,大多是范围不够,或电流突变、不线性。估计会不会是那个地方设置有问题。

网友C:
会不会是DCS里设定的状态?
4---关
12--半开
20--全开
不是DCS控制的话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