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系列PLC 通讯协议1.0访问遥信问题

楼主(2007-06-14):
这几天在做监控电脑主机与PLC的通讯,根据通讯规约来做,遇到了些问题,目前的疑问是访问X、Y遥信量(就是01、02功能码访问COIL、INPUT的那个)的时候不能一次性读取全部遥信,特别是有扩展模块的时候,读CPU模块上的X从0读一次,然后再从20读扩展模块的一次,Y的也要两次,这样循环读取,再加上AI模拟量DI数字量,因为没有用到AIDI的,所以我还没有没有注意扩展模拟量数字量模块是否分次读取,就算没有,那如果1秒读一次的话,一个读取周期要6秒,感觉有点长,请问有什么技巧方法吗?

网友A:
没有看懂你的意思,你要读那些装置?

网友A:
把你的控制要求说详细点!

楼主:
我现在有DVP-20EX一台,DVP-24XP扩展模块一台,就是我要用电脑读开入量和开出量还有模拟量,那我读CPU模块上开入量的时候要发一次报文,是从0x400的一个字节共8位,然后我再读扩展模块的开入量是从0x414开始的18位,如果我想从0x400开始读38位就不可能,返回是错误的,所以同样是遥信开入量,要读两次,是不是有些麻烦呢?
不好意思,不知道表达清楚没有。

网友A:
已经验证过你的控制要求,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