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有正负5V的电源吗?

楼主(2007-06-14):
请问各位大侠,有这样的电源吗:
电源同时有三个输出端子,一个+5V端子,一个0V端子,一个-5V端子.

楼主:
请问都有哪些厂家啊?

网友A:
ABB 型号: CP-E5/3.0

网友A:
搞错了,原来要正负5VDC呀,那不知道。

网友B:
自己做一个 7805 7905

网友C:
台湾明纬的应该有

网友D:
一般做开关电源的厂家都有做,这也算是一种基本机型。

网友E:
电脑上的电源就有正负5V电源,可以用来应急

网友F:
1、一个5v的直流电源负极接地;
2、一个5v直流电源正极接地;
3、那么你就得到一个:“电源同时有三个输出端子,一个+5V端子,一个0V端子,一个-5V端子”;
4、1电源的正极、接地极、2电源的负极就分别是+5V端子、0V端子、-5V端子;

网友G:
很简单啊,你买双电源(电压相同)输出的变压器,再买上虑波电容、保险丝、7805、7905,嘿嘿,你就成功了。
其实,你家里的这种电源就很多,功放上的功率放大电路用的就有正负双电源、电脑上也有、双运放用的也是

网友G:
单运放也是

网友H:
上海铭伟电源.

网友G:
还要准备4个整流二极管
双运放大多用的也是正负电源

网友I:
直接用一个电源模块,正负15V输出是很常规的一个型号!

网友J(2007-07-30):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6-19 19:52:00 发表的内容:

1、一个5v的直流电源负极接地;
2、一个5v直流电源正极接地;
3、那么你就得到一个:“电源同时…
--------------------------------------------------------------------------------------------
这样不行吧.那不是成了10V了

网友K:
黄勇: 直接用一个电源模块,正负15V输出是很常规的一个型号!
------------------------------
没错,正负5V输出也是现成的。

网友L:
应该有的,但具体厂家不清楚?

网友M: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30 12:15:00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6-19 19:52:00 发表的内容:
1、一个5v的直流电源负极接地;
2、一个5v直流电源正极接地;
3、那么你就得到一个:“电源同时…
--------------------------------------------------------------------------------------------
这样不行吧.那不是成了10V了
?????????????????????????你真是无心啊?

网友N:
我有一个产品,能非常方便地获得正负5V电源,输入:USB、二种插座、0-24VAC/DC,输出:正负5V
mosa@vip.sina.com 13616781309

网友O:
有,而且很多,

网友P:
电源同时有三个输出端子,一个+5V端子,一个0V端子,一个-5V端子

网友Q:
市场上的开关电源一大堆的,我也买过

网友R:
打本人电话13514080921

网友S:
刘工说的对。用两只正5V电源连接是可行的。

网友T:
应该是可行的吧
我觉得刘工说的也正确

网友U:
正 负12V加一个正5V的电源我还真没找到,后可来在电脑城买了个机箱电源将就用.

网友K:
找明纬电源。

网友V(2007-10-10):
有!自己可以做一个.不是很难!

网友W:
有,我们用上海铭伟电源.

网友X:
晕倒,这个都要问,你是干啥的?

网友Y:
外面开关电源,一抓一大把

网友Z:
有的,明纬有。我们经常用的!

网友AA:
朝阳电源 也有这种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