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用这两种方法写程序,其结果多是一样,采用那个更有利与CPU?

楼主(2007-06-14):
(无正文)

网友A:
“其结果多是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确实如此,不过在特殊情况下,出现错误时ENO会等于0,具体情况请参阅每个指令的相关描述。
    2种情况下对CPU执行/扫描周期没什么影响,看个人喜好而已。不过建议根据工艺条件来决定是否使用哪一种,在特殊情况下才不会因为数据错误造成损失。

网友B:
没有区别,plc带有独立的操作系统,需要软件编译后才可下载到cpu
可识别的代码,

http://i.cn.yahoo.com/pengli2521

网友(2007-09-24):
div_di改成乘法会好点。

http://i.cn.yahoo.com/pengli2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