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台达PLC能同时用2个485通信协议吗

楼主(2007-06-14):
最近在做一个产品设计时,需要实现一台人机、2台EH系列PLC、还有一台台达变频器之间通讯,我选用的是485接口,但在做程序是出现问题了。就是一台PLC程序内不能用2个485协议。譬如说我一太PLC要与人机通讯又要与变频器通讯,用到2个485协议,就出错了。
地址也设了。请教各为大虾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啊

楼主:
小弟刚入行,很多东西都不懂,各位大虾多多帮忙啊

网友A:
这样的话会产生通讯冲突!

楼主:
是啊,没办法啊,后来一个用232,一个用了485啊

楼主:
台达的人机用485直接可以和变频器通讯的

网友B:
你上位机用的什么软件啊?

楼主:
Screen Editor 1.05.74
屏用的是GSTD 16灰介的
2个COM端口 ,COM1 232的
COM2支持232,485

网友C:
不是PLC不能用2个485协议,而是人机的同一个COM端口不能用2个485协议.

网友D:
海为PLC可以实现你的功能,而且通讯更简单方便,你可以到海为的网站下载程序例子(http://www.haiwell.com)

楼主:
不是这样的,我一个485借口可以接很多台下位机的,只是每个下位机的地址在做屏程序是就设定好了,不回冲突的

网友C:
每个下位机是否是相同型号(厂家)的设备?

网友E:
你现在的接法,是HMI和变频器都接到PLC的RS485通讯口上,对吧??
如果是这样,则对于PLC来说,HMI是主,对于变频器来说,PLC是主,但却是连接在同一个网络上,RS485没有办法同时存在两个主站,因为两个主站都会向总线上发送数据,导致数据冲突,当然就传错了,这不是产品的问题,应该是应用方式不对。

楼主:
所以用232和人机通讯,485和变频器还有另外一台PLC通讯.
我只是想问问有没有其他 的办法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F:
MODBUS协议是分主从的,所以COM2同时做主/从,肯定不行。
如果这要这样做,我想到2个方式,供参考:
1、人机主,连接PLC COM2从;PLC COM2主连接台达变频器从。
我们说到,COM2不能“同时”做主/从,你只要想办法不让同时发生就可以了。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比较难。首先要定时让人机和PLC时钟同步,然后人机先与PLC通讯;之后人机通过系统控制区断开与PLC的通讯;这时PLC再去与变频器通讯,PLC断开与变频器通讯,人机恢复与PLC通讯,反复这样。
2、PLC做主,人机,变频器都作从,这样就可以同时通讯了。人机做从的情况比较少,但不是不能这样用的。

网友G(2007-07-30):
在一台EH型PLC上加一485的扩展,这样这台EH型PLC就有二个485口,可以实现.请问王乃全工程师,这样可以吗?

网友H:
plc 加一个485端口,变频器,plc 每台设置不同的站号,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