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二极管可以互换吗?

楼主(2007-06-14):
请教:SF1200和SF1600这两个二极管可以相互替换吗?

网友A:
可换不可换,一换就知啊

网友B:
瞎扯的回复!!!

网友C:
你网上查一下 这两个管的参数 如果一样 就可换 不一样就不可换。你这样麻木的指出两个管没接触过的也要去查,所以还是自己动手为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