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

楼主(2007-06-14):
各位仁兄:
今天我去现场遇到一个问题,接触器的三个下口有两个温度高达80几度
另一个只有50几度,我与电工理论,他们说没事,但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
长时间下去,我认为触点会碳化

请专业人士给个专业见解

网友A:
多大的接触器?是不是线没压紧?

80几度,温度应该偏高了!

网友B:
  接触器动触桥的下触头接触不好了吧,打开看看哦!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帖
!!

网友C:
1:接触器出口负载是否平衡?这个我认为很重要。
2:用电流表量一下三相电流再判断是否线被压紧。

网友D:
只有下口出现问题吗??如果是这样的话看看各相的电流是否平衡.可能的原因是接触器小了,并且接触不良所至.

网友E:
接触不良
触头或接线柱发热
更换接线端子 换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