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1 R1C和R1A

楼主(2007-06-14):
请教一个菜菜问题,ATV61上R1C和R1A这两个断子被用来做故障输出的时候,看资料上是说一有故障这个端子的内部开关会闭合,我是否应该把这对端子接到一个24VDC的中继上,在R1C或R1A上加上一个外部24VDC电源,使它一有故障让外接的中继得电作为报警呢?

网友A:
可以,也可以直接用220VAC报警,但要保证功率合适.

网友B(2007-07-14):
完全可以的!不过要注意一点!断电状态默认的是故障状态!

网友C:
   我觉得怎样也可以,关键是你在设置的时候要设置好啊。施耐德变频器设置听人性化的啊。

网友D(2008-04-21):
这个很容易的,还可以做很多功能,电流限制啊,转距限制啊,等等,研究研究

网友E(2008-06-08):
没问题,变频器具体怎么调节还在学习中,

网友F:
3楼说的对,欧系的变频器,在上电后,如果变频器正常,R1A R1C闭合;如果变频器故障,此触点断开;如果变频器未上电,此触点断开,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