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00 SF灯闪的故障

楼主(2007-06-14):
PLC工作时我发现,BF灯常亮,SF灯一直在闪,我还以及是硬件,但我的设备又运行正常,各通信硬件都无异常工作情况,我在STEP7里调,CPU message 显示如下信息:
CPU 运行,状态:error
not a force job
module available and O.K.
 error led(SF)
请问这是个么原因,怎么解决?  在这里没看到什么故障代码!!!  如果有故障是在这里找故障代码吧?  还有,故障代码有手册吗???查出代码,到那查说明去啊???

望解!!!!

网友A:
扔个OB86、OB87等组织块

楼主(2009-05-23):
扔个?讲解一哈撒???呵呵不懂啊‘

网友B:
扔几个OB100、OB121和OB122组织块 更好,呵呵

楼主:
组块打开是空白,里面的程序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扔几个OB100、OB121和OB122组织块 更好,呵呵

OB100 OB121 OB122  请问他们里面要编写程序吗

网友D:
你检查一下你的DP网络 阿,看看是不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楼主:
是你妈欣欣科技,我QQ上有你。聊过。

网友E:
force?有强制的变量?

网友F:
是不是硬件故障,总线什么的,电源是不是有故障,再就是模拟量是不是超出范围了呢

网友G(2010-03-27):
我的现在也出现这样的问题,真不哪里出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