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现场问题

楼主(2007-06-14):
本人在现场维护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有个脱水罐,介质是油和水,油和水的界面在0-3米之间变化,现在用浮筒测油水界面,由于筒高3米,且现场震动,浮筒经常波动使测量不准,现在想改造测量仪表,想用双法兰差压表测界位,希望有用双法兰差压表测界位的师傅看看能用吗?那位师傅见过双法兰差压表测界位?测量准确吗 ?好维护吗?

网友A:
我们有用过,加氢双法兰测界位,用的还可以,用于油水界位测量

网友B:
双法兰可以测,但是精度差点。

网友B:
如果愿意,还可以用导纳。

楼主:
谢谢 各位师傅的指点.那平常维护还需要注意什么啊 ?我建的仪表群:31764976.希望各位仪表人士加入.

网友C:
油水的密度相差太小了,如果现场上密度相差比较的大,可以使用重锤的,效果很好.

网友D:
可以用射频导纳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价格也不贵,很好的选择,双法兰的差压精度太低了,不稳定。

网友B:
导纳而且也不贵,就是要用的人要熟悉。DE导纳好像在天津有办事处,MAGNETROL在上海。
国产的也可以用,但本来就不贵的东西用进口的放心点。

网友E:
射频导纳和电容是一回事情,关键是要有有经验的服务人员进行现场的标定,建议找大公司

楼主:
谢谢大家建议.

网友F(2007-08-04):
双法兰成本比较大,导纳就更贵了,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用磁翻版就好,性价比较高。

网友G:
双法兰没问题,用普通差压变送器就可以。需要知道油和水的密度,高度。当满油时计算其对应变送器的压力设定为0%,当满水时其对应的压力设定为100%,油水各一半时计算出油和水对应的压力设定为50%,其他各点依样计算出来。

网友H:
长知识了,谢谢各位。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教啊!

网友I(2007-10-22):
用界面仪,配重的那种

网友J:
采用磁翻板测量应该稳定、可靠些.

楼主(2008-12-29):
磁翻板测量能传到控制室信号吗 ?

网友K(2010-05-27):
我发现有带远传的磁翻板液位计。我们最好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