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标定

楼主(2007-06-14):
现在有这样一个要求,请各位达人给些指点,小的在这里谢谢了先!
伺服电机通过连轴器带动控制对象。当电机停下时,控制对象运动所在的点为0点;现在,我经过数次正反转过后,必然会有误差的累计,所以我想回复到这个0点,然后再进行下一轮的正反转。
请问一下老师们,这个0点该怎么标定呢?

网友A:
如果正反转之后会有误差,那就回零一次。

楼主:
怎么回零呢?

网友A:
看看伺服驱动器使用手册中关于回零的描叙,选择最恰当的回零方式。

楼主:
要得,马上去看!谢谢啊!

网友B:
"现在,我经过数次正反转过后,必然会有误差的累计,"
如果误差会累计,还是检查一下线吧,或者,连轴节是不是松了。

网友C:
做得好应该没误差,仍然可以回到原位的,当然还是回零最好

楼主:
就是在伺服OFF的时候,电机的转子会向前冲1度左右,这大概就是1-2个脉冲的误差哦,不知道这个“向前冲”是否是电机性能的原因呢?

网友D:
要是伺服电机的话,应该不是的,检查机械问题吧,联轴器嫌疑最大

楼主:
哦谢谢各位老师朋友!

网友B:
"就是在伺服OFF的时候,电机的转子会向前冲1度左右,这大概就是1-2个脉冲的误差"
可以问一下,必须要伺服OFF一下吗?在这个时候,驱动器也是开环了,如果机械部分不是十分完美的话,位置有变化是必然的。

楼主:
现在是我自己在试,就经常有开断电,它就会往前“冲”。当用在实验中后,就不会这样频繁的开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