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不发电

楼主(2007-06-14):
今天一上班就得知几天前换用的好好的发电机今天突然不输出电压了,不过换好启动一切正常,大家估计是哪里的事啊?

网友A:
稳压控制板有元件损坏吗?

网友B:
用干电池充一下试啊

网友C:
你的"发电机不发电"说的不清不具体我没办法说,我看你还是说的具体一点,好吗?那样的话说不定你自己都能找到问题的所在,你看呢?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确实是失磁了 可为什么会失磁呢?使用很频繁  环境也不算潮湿  又不会带负载停机???????????

网友D:
是否动过励磁部份电路,如果动过的话,有可能励磁正负接反造成。

楼主:
没有啊 一直正在使用的机器  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