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控制变压器

楼主(2007-06-14):
我目前有一台75kw的电动机,380V,三相,星三角形启动,控制变压器是380V/110-24V-3.6V
请问我这个控制变压器的容量应该怎么计算呢
希望各位大虾可以帮我计算一下,最好帮我写出公式,方便我更清楚的了解

网友A:
JBK3-350  经验估算:按两个接触器同时吸合时产生的压降不低于额定控制电压的85%计算..实际计算比较复杂..350VA是经验估算

楼主:
为什么我算出来不是那样的呢?你这个经验估算从哪里可以查到呢
大虾能不能跟我说说这个经验估算的大概的公式呢

楼主:
应该是那样的,我们领导也跟我说是那样的,但是他也不清楚到底计算是怎么来的,所以麻烦各位了

网友B:
(v1*i1+v2*i2)/85%

楼主:
下面引用由江云在 2007-6-14 20:14:00 发表的内容:
  (v1*i1+v2*i2)/85%
--------------------------------------------------------------------------------------------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呢,最好可以配合我的数据来帮我解释一下,谢谢了,麻烦了

网友C:
要不了350VA,虽然是控制变压器,但与电力变压器的负载计算差不多,也同样需考虑一个负载同时率,星三角启动时,也就2个接触器在同时工作,即使再考虑一个时间继电器,本人认为:200VA就够了,就算放一点余量,250VA足够。
通常,小的继电器功耗约30VA,大一点估计在70--100VA左右。准确的计算,可参考接触器厂方提供的资料。

楼主:
下面引用由yjig在 2007-6-14 21:07:00 发表的内容:
  要不了350VA,虽然是控制变压器,但与电力变压器的负载计算差不多,也同样需考虑一个负载同时率,星三角启…
--------------------------------------------------------------------------------------------
怎么计算出来的呢?是根据接触器的功率么?两个同时吸合就是功率相加么?

网友D:
我公司专业生产变压器  电抗器13325215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