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400!!!!!!大难题!!!

楼主(2007-06-14):
 曾修ABBACS40022KW的机器4台 当时拿来时是机器的充电电阻烧了烧的很厉害扳子都快烧穿,整流模块炸的很厉害都炸开了。以为是继电器有问题换了继电起 充电电阻 整流模块后(当时电阻换的功率比原装的大) 后有的用 有的用了两个月 有的用了几十个小时都炸了  这次更厉害连开关电源,IGBT都坏了  电阻烧的西吧烂  板子都要报废了。 高手大侠们你们有遇到这种情况没 是不是机器的继电器控制回路有问题 如果是继电器的问题史充电电阻烧了 那他能产生那么大的电流使两模块都炸了吗?还是客户那边有问题,客户那边的机器一坏就是这样的 郁闷!!     受教!!!

网友A:
要加装电抗器

网友B:
线路板有漏电.

楼主:
TO 阿健:加什么电抗器?机器本身带有直流电抗器。

楼主:
TO  张晓峰11:线路板有漏电 是哪里了 为什么客户的100多太新机也是这样坏的 是机器本身有缺陷吗

网友C:
现场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D:
电源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E:
我有大量的ABB400系列的控制板(SNAT4041),和驱动板。可拆小配件卖。010-827816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