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6.51与S7200

楼主(2007-06-14):
以前做过6.03与S7200. 6.5与S7200. 今天做6.51与S7200出现个故障.
在给VD0写数据时.VD4.VD8.VD12.......都会变.从装6.51一样的情况.只要一个改.其他地址的都变...正郁闷中~~..速度点.谢谢了.

楼主:
自己的问题只有自己解决了.晕死.嘎嘎.被我找到了.6.51版本没有这个错误提示.6.5的就有.

网友A:
这里肯定有问题.你改变数据类型试一下:VD0-VW0;VD4-VB2.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32位的数据?

网友B:
请教楼主!
6.5与S7200通讯,为什么整型数据(SHORT,UNSHORT,BYTE)输入后数据会比输入值少1,而浮点数没有只个问题?问题怎么解决的能否介绍一下,本人邮箱hpwangcheng@yahoo.com.cn

网友B:
怎么没有人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C:
6.51 bug不少 建议用6.52

楼主(2007-07-20):
简单点说吧.
你PLC用D开头的.组态就用LONG
PLC用W的.组态就用SH的.
R的就用FL.
够简短吧.嘎嘎

网友D:
还有这种事?
我用的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