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共母线的应用

楼主(2007-06-14):
   直流共母线一般用在系统中有多个伺服驱动器或者变频器,优点是当一台电机处于制动时,其反馈到直流母线的能量可以用在电动状态的电机,这样节能,也减少了制动单元的重复配置,能量互补,也优化了系统的动态性能。对于高档的伺服,甚至可以省掉一部分整流模块。

   我的问题是,如果我用两台伺服驱动器控制两台伺服,这两台伺服的工况一致,做同步;那么有必要采用直流共母线么?有优势么?不考虑省掉整流模块。

网友A:
从能量互补的角度看并无优势可言。

另外,个人以为是否共用直流母线,取决于系统架构,共用直流母线的系统一般为书本式拼装结构,而且往往有相对统一的接口类型,或者总线,多见于控制器与驱动器统一供货的系统。比如,西门子的611D,或大连光洋的数字总线伺服驱动。

网友B(2007-09-01):
个人觉得是经济原因,真正用到直流共母线的是功率比较大的驱动,因为为了节省空间,一般都用外接电源模块,那样直流母线的作用就出来了.

网友C:
如果你的直流共母线系统是公用电源模块的,虽然两台伺服的工况一致,我认为还是有益处的:电源模块只有一个,故障的可能性就减少了一些。

网友A:
集中式安装,共用直流母线有好处,分布式安装,则需要综合考虑了。大连光洋的一体化伺服事实上就是分布式安装的共用直流母线系统。

网友D:
楼上说得对。
现在不是都讲模块化设计吗?这样设计,伺服就是单纯伺服模块,里面没有电源部分,对故障,维护,维修都有好处

网友B:
当然直流母线的运用要考虑各个驱动的电流关系,

网友E:
同意楼上的,用直流母线要慎重.

网友C:
 "孤独的小兵: 当然直流母线的运用要考虑各个驱动的电流关系"

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A:
满足常规应用的最大电流,往往小于个驱动的电流总和。

楼主:
我的理解是:
如果某个驱动特别大,可以公用这台驱动器的整流模块和制动单元。
如果驱动都差不多大,一般是各自带制动单元,公用独立的整流模块或者各自都带整流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