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
信号与相应的显示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2007-06-14):
把一个4~20ma信号 接入148模块,测量其电流为9.98ma,仪表量程为12-120,可是显示值却是90多,按照计算应该是45左右.请问各位是哪的问题?
声明:量程和增益都设置的没有问题. 另:在现场施工中有一4~20ma信号接入系统,量程为:0-1Mpa,信号为7.45ma,但是接入后显示0.7,断开在接入显示0.45,断开后再接入又为0.7,请问各位这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A:
首先问一下,你是否在调试期间修改过数据库中的量程?我在调试过程中曾遇到过你说的类似现象,只不过是我在数据库中修改了转子流量计的量程(由10-100改为0-100),重新编译下装,但在控制器算法组态中我没有清空下装,只是做了无扰下装。后来发现在画面中的显示与现场来的信号计算结果不一致,后来咨询了一下和利时的工程师,才发现:在无扰下装后,在控制器算法组态中的全局变量中貌似量程改过来了,但在控制器算法组态登录后,在资源中打开全局变量中对应的变量位号,发现量程依然是10-100,用F7强制改为0-100后就发现输入的信号与画面显示可以一致了,不知你遇到的这个情况是否和我遇到的情况一样?

楼主:
谢谢你 是的跟你说的一样!

网友B:
收获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