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把温度信号传入电脑

楼主(2007-06-14):
我厂有台气热的设备,由于工艺要求希望能把温度传入电脑并显示保存起来以便日后检查,请问选择什么传感器可以完成向电脑的信号传送,电脑用什么软件来接收?
万分感谢

网友A:
用变送模块把温度信号变成电流信号然后用A/D转换器变成数字信号
然后通过控制模块  用VB做介面编程就可以了

网友B:
或者找个带通讯的数显表把信号采集进来,不过建议可以采用无纸记录仪,那样一般比电脑更有针对性

不会,学习!

网友:
加组太软件也不错的

网友C:
用带通讯的数显仪表或用无纸记录仪来做都很方便的

网友D:
建议采用宇电AI2057数字无纸记录仪.这样对您的问题更有针对性。 在AI2057数字无纸记录仪上CF卡保存数据;CF卡数据保存按先进先出的原则;数据可通过读卡器在PC上直接打开,用Excel电子表格打开CSV格式的数据文件;公司网站有详细介绍。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