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做变频器闭环,该怎么选择编码器的脉冲数?

楼主(2007-06-14):
做变频器闭环,该怎么选择编码器的脉冲数?

网友A:
脉冲数X最大转速/60小于变频器的最大响应频率。
编码器加在哪个电机上,看那个电机起主导作用。

楼主:
变频器的最大响应频率 可不可以认为是我设定的变频器最大频率?

网友A:
固定参数,不能更改的。就是变频器采集信号的响应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