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画个梯形图

楼主(2007-06-14):
三级传送带分别由M1.M2.M3.三台电动机拖动,要求启动时按M1.M2.M3.相隔5s顺序起动.停止也能按M3.M2.M1.顺序相隔8s停止.

网友A:
你是不是要考中级电工证呀

网友B:
高级吧,这是书上的题呀

楼主:
有这个打算,只是和一个朋友在讨论。哪位高手帮忙画一个

网友C:
LD    %I0.0
OR    %M0
ANDN  %M5
ST    %M0
LD    %M0
ANDN  %M5
ST    %Q0.0
BLK   %TM0
LD    %M0
IN
OUT_BLK
LD    Q
ST    %M1
END_BLK
LD    %M1
ANDN  %M4
ST    %Q0.1
BLK   %TM1
LD    %M1
IN
OUT_BLK
LD    Q
ST    %M2
END_BLK
LD    %M2
ANDN  %M3
ST    %Q0.2
LD    %I0.1
OR    %M3
AND   %M0
ST    %M3
BLK   %TM2
LD    %M3
IN
OUT_BLK
LD    Q
ST    %M4
END_BLK
BLK   %TM3
LD    %M4
IN
OUT_BLK
LD    Q
ST    %M5
END_BLK
END

网友C:
莫迪康NEZA的,呵呵.

网友D:
假设两个开关一个开始,一个停止
开始
1M启动
延时器延时5秒
2M启动
延时器延时5秒
3M

停止
1M
延时器延时8秒
2M
延时器延时8秒
3M
同时电机的启动和停止要加一个互锁

网友E:
不知楼主需要哪种PLC的梯形图,虽然大同小异,但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差别。

网友:
我写了一个.是omron的.如果需要的话,留个邮箱吧

网友F:
这不跟硬件控制差不多嘛!图纸画好后自己把T型符号给复制出来!这最原始的呀!

楼主:
用三菱的帮我画一个吧。写出指令表也可以。邮箱:guozhixiang321@126.Com

网友:
对不住,我不会用三菱的,呵呵

网友G:
这个题目考试过

网友H:
用顺序控制设计法很容易解决.

网友I:
你想用什么PLC控制呀

楼主:
三菱FX的,高手帮忙画一个

网友J:
等天明了上班后我帮你画,不知道你还要不要? 考高级电工证就做这种题吗?我做的自动控制比这个难多了,我才是初级维修电工啊,真是郁闷啊

网友K:
我用西门子的画了一个,可不知道怎么上传啊?

网友K:
LD     M0.5
A      T40
O      SM0.1
O      M0.0
AN     M0.1
=      M0.0
LD     M0.0
A      I0.0
O      M0.1
AN     M0.2
=      M0.1
TON    T37, 50
LD     M0.1
A      T37
O      M0.2
AN     M0.3
=      M0.2
=      Q0.2
TON    T38, 50
LD     M0.2
A      T38
O      M0.3
AN     M0.4
=      M0.3
=      Q0.3
=      Q0.2
LD     M0.3
A      I0.1
O      M0.4
AN     M0.5
=      M0.4
=      Q0.2
TON    T39, 80
LD     M0.4
A      T39
O      M0.5
AN     M0.0
=      M0.5
TON    T40, 80
LD     M0.1
O      M0.2
O      M0.3
O      M0.4
O      M0.5
=      Q0.1

网友J:
来本想给你发梯形图的,却发现不是VIP用户不能发,刚刚申请了VIP,一时半会儿也审核不了,先给你发个指令吧!
三菱FX PLC:  有问题联系我的QQ:8245344
LD    X000  启动按钮    验证请注明:工控网 PLC
OR    Y001
MPS
ANI   M1
OUT   Y001 Y001为电机1
MPP
OUT   T1  K50
LD    T1
OR    Y002
MPS
ANI   M2
OUT   Y002 Y002为电机2
MPP
OUT   T2  K50
LD    T2
OR    Y003
ANI   M3
OUT   Y003 Y003为电机3
LD    X001 X001为停止按钮
OR    M3
MPS
ANI   X000
OUT   M3
MPP
OUT   T3  K80
LD    T3
OR    M2
MPS
ANI   X000
OUT   M2
MPP
OUT   T4  K80
LD    T4
OR    M1
ANI   X000
OUT   M1
END

网友K:
这是我学画的,不知道对不,还请指教。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