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 A1SH CPU 用SC09电缆不能下载

楼主(2007-06-14):
大家好,哪位清楚三菱PLC A1SH & A2 CPU ,使用GX DEVELOPER VER 8.34L通过SC09编程电缆不能上线,提示如下出错信息:
无法与PLC通讯.可能有以下原因.通讯超时(连线断开,不支持的波特率).
该工程与链接的PLC类型不同,PLC被复位了.监视条件机能出错,使用了不支持的通信路径
<ES:010840b>

该软件和编程电缆与FX系列PLC通信正常.请问哪位大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呢?

在这谢谢了

网友A:
我有这样的经历 建议换线
最好自己买一根质量好的线

网友B:
有些10 20元的线尽量别用了

楼主:
谢谢2位的指教,
我这根线是花了几百块买的,红色的带指示灯。如果用USB接口的线在哪里能找到驱动程序呢?

网友C:
和A系列的PLC通讯需要带光电隔离的SC09线,也就是SC09-ISO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