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电压的正常范围

楼主(2007-06-14):
各位前辈:请教一下三相变频器主电路整流后的电压值以及经电解电容滤波后的电压在什么范围算正常

网友A(2010-10-06):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变频器的整流后的电压和它的整流元件是普通二极管吗?

网友B:
直流电压为380V的1.35倍。

网友C:
1、变频器整流是通过二极管模块的全波整流。

2、理论上直流电压是输入电压的根2倍,也就是1.4倍左右

3、只要负载能正常运行,变频器不报警就算是电压正常,不同的厂家变频器的报警范围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