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电源与功率的问题

楼主(2007-06-14):
请教师父们:三相异步10千瓦电机,带一机械设备,工频运行负载恒定,就地补偿cosф=0.92。当外界电压从360v-390v时,问有功、无功怎样变化,哪样更节电。谢谢

网友A:
无论电压如何变化,电机的有功输出不变。但电机的电耗将有一点影响。
根据中小型电机选型手册P197页,当电压为正偏差时,即高于额定值5%时,电机的效率将提高0.27%。当电压为负偏差时,即低于额定值5%时,电机的效率将下降0.35%。
所谓效率,也就是衡量电机耗电的一个指标。

网友B:
“就地补偿cosф=0.92,电压从360v-390v时,问有功、无功怎样变化,哪样更节电”

1、从电源看,电路电抗减小,负载阻抗角减小,输出的视在功率减小,无功减小,有功不变;
2、从输电线路看,电流减小,损耗减小;
3、从电机看,端电压升高,转速升高,转差率S减小,电流减小;
4、从负载看,转速升高,有功增大;
5、总的说线损减小,有功增大,电能效率提高;
6、用户电度表是增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