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看看,这样的线路里的电流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楼主(2007-06-14):
今天早上我们主任问了个问题,我们的一台设备在配电室显示390A,那么它要是到了设备现场应该是多少(配电室距离现场200米),再就是根据这种情况
  P=1.732*U*I*功率因数 这个公式里那几个数是可变的.

网友A:
配电室内显示390A,无论距离现场是多少,仍然是390A。它不就是一个串联电路吗,串联电路中,电流是相等的。
但到现场的电压要变化,电压将下降。
所谓的电能损失,也就是电压损失。

楼主:
那么功率和功率因数有没有变化.

网友A:
输出功率有变化,在配电室内输出的功率将稍微大一个,但由于电压损失,真正到现场的功率要小一点,差的部分也就是电能损失,具体地反映在现场电压已经下降。

楼主:
功率因数有没有变化

网友A:
功率因数基本没变化。
线路中的功率因素将略有下降,因为线路存在电感。
电机的功率因素将略有提高,因为现场的电压下降,使电机的功率因素略有提高。
根据中小型电机选型手册P197页,当电压为正偏差时,即高于额定值5%时,电机的功率因素将下降0.0165%。当电压为负偏差时,即低于额定值5%时,电机的功率因素将提高0.0025%。
总的来讲,基本不变。

网友B:
1、如果考虑输电线路的电阻,P=1.732*U*I*功率因数 这个公式里有两个数是可变的;
2、一个是U变小,主要是电流在线路电阻上的压降所致;
3、一个是功率因数要变小,在现场电路里少了输电线路的电阻,所以现场电路的阻抗角大于配电室电路的阻抗角;
4、更简单点说,在配电室的有功功率P里包含输电线路的损耗,而现场的有功功率P里不包含输电线路的损耗;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C:
都是高手,向大家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