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源和无源信号

楼主(2007-06-14):
请教各位大侠,谁能给我详细讲一下有源和无源信号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无源或者有源信号是相对于信号源来讲的,如PLC模件,变送器。
通常情况是由模件供电,给信号时就用无源的,如果模件不供电,那就得用有源信号了。
一般以2线,4线区分。

网友B:
其实也很好理解,有源就是来的信号是有电的,无源就是来的信号是干触点,无源信号.

网友C:
有源和无源,就是指提不提供电源,无源需另供电源
二线制是指信号与电源共回路,四线制信号与电源的传输是分开的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