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口径流量计的选型问题.

楼主(2007-06-14):
因电厂向热力公司输送热水,涉及到热量的结算,通过供回水温差和供水流量积分而来,因此流量的计量非常重要,现我方(热力公司)想另外安装一台流量计,考核电厂参数,初步打算选择电磁流量计,管径1.2米.超声波流量计去年在另外2个电厂装过,一个是外夹式,一个是插入式,都不理想,数据波动较大.但插入式稍好点.现想问:1 电磁流量计测量较超声波优缺点
2 电磁流量计能否做贸易结算表.

网友A:
你所曾选用的,外夹式超声波流量计和插入式的电磁流量计,都不具备结算计量的精度等级,自然不理想。即使增加探头对数,也不足以变为贸易结算型。建议购买贸易结算性的流量计,电磁式的贵点,超声波的大口径稍便宜些。

网友B:
电磁流量计相对超声波流量计精度较高一些,但相对来说价格比超声波流量计贵很多,外夹式超声波流量计和插入式的电磁流量计,都不能达到贸易结算计量的精度等级,不知道那块的温度有多高,如果太高>180度,电磁也够戗了

网友C:
横河的电磁流量计是可以满足精度要求的!

网友D:
在80度以下电磁可选橡胶衬里,价格相对不高.超声波在精度和使用及维护上远不如电磁

网友E:
1。外加式的必须要国外高端的产品   西门子(康创),1.2m的管径精度一般都是0.2%不太适合经过校准可以达到0.1%

2.插入的可以,高端产品的精度也可以达到0.1%

就是贵!

3.电磁流量计大口径的测量就是贵,在这个口径上用外加式超声波测量较合适,如果要用计量级的那就要选择国外高端的了

网友F:
结算的话最好用电磁,流通式和插入式多可以满足要求的,就是要加贸易结算认证,价格比超声波高很多的

网友G:
如果是内部效对建议使用弯管流量计,在大口径上价格有绝对优势.
下面我从几个方面介绍下弯管流量计。

一、弯管流量计与其他流量计比较的优点

1、无附加阻力损失、节省流体输送的动力消耗、降低运行费用
2、安装方便、无泄漏、免维护、耐磨损、可直接焊接安装在管道上
3、耐高温、耐腐蚀、抗震动、抗冲击、抗磁性能好
4、适应性强、量程范围宽、直管段要求低
5、测量精度高,重现性好;测量精度可达±1%以上,重现性则高达0.2%
6、使用寿命长
7、直管段要求是前5D后2D即可满足测量精度。

我想楼主看了以上介绍应该有所了解弯管流量计了,为了让各位更深一步的了解弯管流量计,我这有一个问题:
“理想流量计的指标有哪些?按理想流量计的指标如何评价弯管流量计?”
回答:理想流量计的指标条件如下:
1. 检测件无阻碍物;
2. 检测件可夹装在管道外部,可随意移动在任何地点测量,而无需断流管道与流体;
3. 仪表的流量计算方程简单明确,可外推到未知领域而无需实流校验;
4. 频率脉冲输出信号,数字式仪表,便于远传抗干扰及与计算机联接;
5. 仪表输出信号不受流体介质物性的影响;
6. 仪表输出信号不受流体流动特性的影响;
7. 仪表重复性好;
8. 仪表范围度宽,线性好;
9. 仪表可靠性高,价格适中,维修技术不复杂;
10. 无需个别实流校验,或只需“干校”,或在一、二种介质中校验可推广到其它介质;
11. 检测件输出信号直接反映质量流量。
实事求是地讲,弯管流量计是所有流量计中与理想流量计的衡量指标吻合最多的一种流量计,除第2条外,其余条款都部分满足或全部满足。

我想无须多做解释了楼主和各位都看明白啦,楼主我厂是专业生产弯管流量计的厂家所以在价格、质量、服务上绝对有保证。
楼主如果有需要欢迎来电咨询,声明一点无论楼主是否选用我公司产品都欢迎您来电咨询流量测量或自动化控制方面的问题,我们会为您提供详尽的技术解答。
我觉得能帮各位解决问题才是最主要的。
唐山森博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帅 手机:13513456038
电话:0315-3184073
传真:0315-3184012

网友G:
如果是内部效对楼主可以考虑差压式弯管流量计,在大口径上价格适中.我先简单介绍下吧.

弯管流量计比较其他流量计的优点
1、无附加阻力损失、节省流体输送的动力消耗、降低运行费用
2、安装方便、无泄漏、免维护、耐磨损、可直接焊接安装在管道上
3、耐高温、耐腐蚀、抗震动、抗冲击、抗磁性能好
4、适应性强、量程范围宽、直管段要求低
5、测量精度高,重现性好;测量精度可达±1%以上,重现性则高达0.2%
6、使用寿命长
7、直管段要求底前5D后2D即可满足测量精度

以上优点各位也都看到了,还有个问题想各位在看一下。

理想流量计的指标有哪些?按理想流量计的指标如何评价弯管流量计?
理想流量计的指标条件如下:
1. 检测件无阻碍物;
2. 检测件可夹装在管道外部,可随意移动在任何地点测量,而无需断流管道与流体;
3. 仪表的流量计算方程简单明确,可外推到未知领域而无需实流校验;
4. 频率脉冲输出信号,数字式仪表,便于远传抗干扰及与计算机联接;
5. 仪表输出信号不受流体介质物性的影响;
6. 仪表输出信号不受流体流动特性的影响;
7. 仪表重复性好;
8. 仪表范围度宽,线性好;
9. 仪表可靠性高,价格适中,维修技术不复杂;
10. 无需个别实流校验,或只需“干校”,或在一、二种介质中校验可推广到其它介质;
11. 检测件输出信号直接反映质量流量。
实事求是地讲,弯管流量计是所有流量计中与理想流量计的衡量指标吻合最多的一种流量计,除第2条外,其余条款都部分满足或全部满足。

楼主如果感兴趣欢迎来电咨询,我更希望能帮楼主解决问题,至于用不用无所谓只要楼主或者各位有流量测量或是自动化控制的问题都欢迎打电话到我公司来询问。
唐山森博
李帅 手机:13513456038
电话:0315-3184073

网友G:
怎么没有发上来呀

网友G:
晕了~~刚才没有显示出来所以发重复了`不好意思呀

网友H:
结识现场仪器仪表界朋友,仪表设计人员
010-85590163
szg@nahua.cn
QQ:55205900

网友I(2007-07-18):
要慎重.热水的电导率是多少?

网友F:
电导率应该不是问题,纯水以上的多可以用电磁流量计了

网友G:
1.2米的管径,用电磁是否能保证介质满管呢?1米以上口径的管道是不是该考虑水击共振呢?

网友J:
流量计主要是选择宽量程比,而且耐温耐压,精度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