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精度等级有关

楼主(2007-06-14):
经常会看到一些精度等级是Ⅰ级、Ⅱ级的,请问这样的精度等级,对应的允许的最大绝对误差应该怎么算?谢谢!!!!!!!!!

网友A:
自己去查查国标,GB3836-2003

楼主:
没有啊,不能查.
请问有没有哪位达人能讲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B:
应该是电表按外界条件分组的符号(防磁能力).Ⅰ级允许误差为±0.5%,Ⅱ级允许误差为±1.0%,Ⅲ级允许误差为±5.0%.

楼主:
可是我们这里送检的热电阻一直都是按Ⅱ级来校验的.可能xmlhg66兄说的不是一回事.

网友C:
我单位用的是一套热工校验系统,按提示输入被检信息,不需计算,软件自动采集数据,检定完毕自动出检定结果通知书,里面就有绝对误差,很方便。

楼主:
对,我也问过我们总厂质检站的,他们校验的温度点的结果也是程序给出的,我问他们是不是单点校验,他们说是几个点,我又问各点允许的绝对误差是不是一样的,他们也不清楚。我认为几个校验点的允许的绝对误差应该不一样。

网友D:
找相关检定规程.

网友B:
电子器件中电阻器允许误差等级见下表: ──────────────────────────── 允许偏差│±0.5%│±1%│±5%│±10%│±20% ──────────────────────────── 级 别│0.05 │0.1│ Ⅰ │ Ⅱ │ Ⅲ ────────────────────────────
作为测量温度用的热电阻是用专门校验仪校验的,有ISO标准.
要参照温度与阻值对照表.

网友B:
我说的对吗?请评论.

网友E:
仪表精度等级:又称准确度级,是按国家统一规定的允许误差大小划分成的等级。引用误差的百分数分子作为等级标志。
我国仪表精度等级有:0.005、0.02、0.05、0.1、0.2、0.35、0.4、0.5、1.0、1.5、2.5、4.0等。
级数越小,精度(准确度)就越高。
工业检测用仪表多在0.1~4.0级。
引用误差:绝对误差与仪表量程的百分比。
绝对误差的实质,是仪表读数与被测参数真实值之差。
仪表的绝对误差只能是读数与约定真值或相对真值之差。
。

网友E:
一般认为仪表的最大量程乘以他的精度等级就是这个仪表的允许的最大误差!

网友F:
同意王国鹏的意见!

网友G:
引用误差:仪表的最大绝对误差与仪表量程的百分比

网友H:
4-20MA的模块都存在着误差,那么这些仪表的精度有实际意义吗?
请达人解惑

楼主(2007-07-19):
拒xmlhg66老师的话,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对应关系?
±5%---Ⅰ;±10%---Ⅱ;±20%---Ⅲ.

网友B:
作为测量温度用的是工业热电阻不应有这样的对应关系.我说的是电子器件中电阻器的误差等级.我国现行的工业表准是根具ISO标准制定的.

网友B:
我说的是电子器件中电阻器允许误差等级;作为测量温度用的工业不应有这样的对应关系.我国现行的工业标准是根据ISO表准制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