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双向可控硅的控制

楼主(2007-06-14):
请教各位大虾:温控表控制双向可控硅,接线该怎么样接,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另外:双向可控硅和固态继电器,两着控制温度,哪个比较好??

网友A:
温控表控制双向可控硅和固态继电器、一般有通断控制和移相触发,不知用哪知方式。

网友B:
固态继电器比较可靠,故障少。

网友C:
固态继电器也起隔离作用,并且体积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