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各位老师帮忙有关电机故障的问题

楼主(2007-06-14):
本人先遇到这样的问题:
普通的电机,由三个交流接触器进行星-三角启动主接触器M,星接触器S,三角接触器D
现在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导致交流接触器M、D烧毁,其中M接触器三个触点均粘连,D接触器1个触点相对完好,其余两个触点粘连。
电机损坏,任意两项间均短路
排除接触器容量不够的原因,故障发生后客户端的电控柜已经跳闸。

现求教:希望能够找到问题真正的原因

网友A:
其实星、三角启动是有个顺序的。是先星启动后再三角运行。也就是切换的过程要有个顿点,如果顿点太短就会出现你说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