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帮忙,求助有关电机故障的问题

楼主(2007-06-14):
请教 现遇到电机星-三角启动,想改为自藕降压启动,改如何进行修改 是否直接把星角的两个交流接触器去掉就可以,还是否需要注意别的什么问题。 请指点,谢谢!!

楼主:
请各位帮帮忙吧

网友A:
终于给我等到一显身手的时候了.发我邮箱,给你解决!
jsjiangze1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