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动机与电容

楼主(2007-06-14):
请问一下各位大侠 ,单相电动机为什么要加电容呢,所加电容的容量是怎么算的呢》?要是不加会怎么样呢?是不是所有的单相电动机都要加电容呢??

网友A:
老大!你看看你的人气,都没人回复你!不是你的问题太难!是不愿回答你!我好心帮你一把!实话相高!你还是多看点书,多点经验吧!

网友B:
     这要分  分相还是运转的.分相不常用.
运转式如下.
运转C1=120000I/2*P*f*U*COS&(UF)
  起动C2=(1.5--2.5)C1(UF)
上式中I为机电流.P为级数.f.频率 U机电压.COS&为机功率因数.运行的用聚苯乙烯薄膜CBB60或61型.耐压易>2~2.3倍工作电压
   起动耐压>1.42工作电压就可以啦.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42998

楼主:
谢谢常师傅的答复,小弟在这谢过了!希望大家多提意见,读发表一下见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