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参数设置

楼主(2007-06-14):
本人第一次调acs800,不知道如何下手,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了!
一:电机参数以及如何优化设置?
二:通讯设置?
三:同步控制?

网友A:
看说明书啊,弄不清再到论坛上来问,大家都会帮你的

楼主:
我不是不看,我是看不习惯ABB的说明书,我以前一直调西门子的,他们的思路不一样,看不明白,郁闷,

网友B:
你是什么通讯?PREFLDBUS?你仔细看99组和RPBA那本小册子的书10,11,16,51等
至于同步是两台变频主从??那样还有另外一本小说明手册仔细看下

网友C:
两台电机,首先输入99组的电机参数,然后执行9910的电极辨识,如果电机没有连着负载,就是用STANDARD标准辨识,这是最好的,能够建立非常准确的电机模型。主从应用一般,主机用速度控制,从机用转距控制,这样才能相同出力。

网友D: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B(2007-07-17):
主从应用其实有两种,一种从机是转矩给定,目的为杨举杨工所说的出力相同,另外一种从机也是速度给定,目的为了主从两个电机的速度相同,也因为如此,对应有柔性连接和钢性连接两种主从连接方式.请多指教

网友E:
按照说明书做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F:
参数是分组的,一组一组来啊,天铁不就是涉县更乐天津铁厂吗,我如果还在邯郸我就去给你调了,但我现在在北京呢,

网友G(2007-08-16):
ABB的用过后会感觉很习惯的,相关的都给你弄同一个参数组里了,

网友H:
我想问一下ACS550怎样和PC机通讯,可以在PC机上传下载参数.
如果能通讯用的什么软件和通讯电缆

网友H:
我想问一下ACS550可以和电脑直接通讯吗
如果能通过什么软件和通讯电缆

网友I:
西门子都会用了还不会用Abb的

网友J(2007-12-08):
凑个热闹

网友K:
最好做辨识运行

网友L:
柔性用速度刚性用转矩

网友M(2008-02-02):
如果用恒功率怎么设参数????

网友N:
说明书 22页 说的很清楚
关于电机辨识

网友O(2008-03-12):
我去年刚调试了一批ABB的变频器
ACS800,有的用到DP总线,经过一段时间了解
发现ABB的变频器调试起来其实更简单,手册讲的也很清楚
特别是参数都是英文的,比代码容易懂

网友P:
ACS800挺简单的

网友Q:
看看手册,如果是一般的风机,泵类控制,需要设置的参数不多

网友R:
支持楼上的,建议多看看说明书.

(:

网友S:
应该不是很难的哦!

网友T:
多看固件手册,多实践

网友U:
我刚开始看到ABB变频器说明书也头疼,慢慢看就习惯了。

网友V(2009-09-22):
acs550找不到9910

网友W:
机车上应用的主从控制,应该是主机转矩,从机给定速度吧!

网友X:
我刚开始看到ABB变频器说明书也头疼,慢慢看就习惯了,主机用速度控制,从机用转距控制.

网友Y:
刚刚接触,向各位学习了!

网友Z(2010-02-16):
进来学习下了,不懂就问

网友AA:
西门子有一个快速调试,abb有一个组99,重要的是自己总结,自己动手,问题是要一个一个解决的吗?如果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问什么,别人怎么回答!

网友AB(2010-04-15):
同行帮个忙,我用ACS800变频器,在启动时报中间电压过高故障,请问同行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C:
ABB ACS800和 SIEMENS 6SE70 是两种电机控制方法,软件上有很大区别,带来的是参数的差别,

网友AD(2010-05-28):
ABB变频器我维修和调试近上几百台了,觉得没有你们说的那么难。本人维修了ACS510/550,ACS600,ACS800,DCS400/800。软启动器,R2-R8结构都比较熟悉了。本人大部分维修30KW——630KW多,200--630KW修的最多。本人是ABB授权服务工程师,已工作多年对ABB内部技术参数更为精通,可以拿到更优惠的配件价格,可以为变频器升级软件,有专业的调试工具及软件,可以转让调试工具及软件有要的朋友请找我13532562310东莞万江

网友AE(2010-07-30):
hahahha一个外部控制我就头疼了啊acs800的

网友AF:
引用 网友AD:
关

NO

网友AG(2010-10-07):
很多好调的变频器不用,净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AH(2010-11-18):
ABB变频器加速时间1和加速时间2的区别和联系?

网友AI:
那位专家知道AC800控制器的授权点数

网友AI:
AC800软件授权点数是如何分配的?

网友AJ:
引用 网友AH:
关于ABB变频器加速时间1和加速时间2的区别和联系?

是相对单独的,看你是怎么用的了,你若有几个不同的速度两个就都可以用,也可以不用;一般的话只用其中的一个就可以了,加减速只在启停过程变速过程中有用

网友AJ:
引用 楼主:
关于我不是不看,我是看不习惯ABB的说明书,我以前一直调西门子的,他们的思路不一样,看不明白,郁闷,

你调过西门子的,只要你能看的下去ABB的变频器说明书,那肯定能调好ABB的,你这样的说法有些牵强啊;ABB是相对模块化的,没有西门子那么细,也没有西门子那么随意,ABB的acs800一般变频器还是很好调的

网友AJ:
仔细看看说明书吧--ACS800 标准应用程序 7.x,很清楚的!通讯设置要看另一本说明书了--
PROFIBUS DP 适配器模块 用户手册,你看了这个说明书前面的介绍就会设置了

网友AK:
我想看看阿 怎么没有啊

网友AL(2012-07-23):
引用 网友C:
两台电机,首先输入99组的电机参数,然后执行9910的电极辨识,如果电机没有连着负载,就是用STANDARD标准辨识,这是最好的,能够建立非常准确的电机模型。主从应用一般,主机用速度控制,从机用转距控制,这样才能相同出力。

网友AM:
771703004变频器技术交流群   阿里旺旺  欢迎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