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采集的数据存贮问题?

楼主(2007-06-15):
想把定时采集的数据和采集数据时的时间,一块存贮到事先设置的数据块中,按不同时刻把采集的数据和时间,写到数据块中.
可是我写的程序,存贮的八个数据都是一样的,(想法是存贮八个不同时段的数据,满八个后,把最先采集的数据溢出),应该是一个时间段存贮一个数据.
不知程序怎么写了?请各位指点? 我用的是STEP7 S7-300.
先行致谢!

网友A:
举例如下:
每过一个时间段(例如1个小时)让存储器MB100递增1,当MB100等于8时,完成后面的数据处理动作之后让MB100复位清零;
当MB100等于1时,把采集的数据存储到MD200;
当MB100等于2时,把采集的数据存储到MD204;
......
当MB100等于8时,把采集的数据存储到MD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