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
信号与相应显示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2007-06-15):
把一个4~20ma信号 接入148模块,测量其电流为9.98ma,仪表量程为12-120,可是显示值却是90多,按照计算应该是45左右.请问各位是哪的问题?
声明:量程和增益都设置的没有问题.
另:在现场施工中有一4~20ma信号接入系统,量程为:0-1Mpa,信号为7.45ma,但是接入后显示0.7,断开在接入显示0.45,断开后再接入又为0.7,请问各位这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A:
可能你的输入信号做了开方处理

网友B:
看看你的FM148模块的属性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C:
第一个问题:如果你的现场仪表的测量范围是12-120,那么DCS上改点的数据库点的范围也应该是12-120,这样才能保证现场和DCS显示一致。
第二个问题:如果接入信号是直接显示而没有进控制算法再输出显示的话,可以试下别的备用通道。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