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个小型的PLC实验室需要那些东西?

楼主(2007-06-15):
我们厂想建一个PLC实验室,我想到的东西有变频器、编码器、PLC各种模块、各种开关、继电器、接触器、小电机。我不知道还漏了什么?
各位大哥帮我想哈!!

网友A:
有些plc还需要有稳压稳流电源(提供24v直流电),有两路输出的最好,因为试验时会用到。以供参考。

网友B:
还有指示灯

网友C:
熔断器、电源滤波器、温度传感器、电位器、七段数码显示器、人机界面(触摸屏/文本显示器)、PLC编程电缆/通信电缆、电脑/相关软件...

网友D:
稳压电源,滤波器,放大功率板(可以自己焊接三极管),就知道这磨多了

楼主:
滤波器,放大功率板(可以自己焊接三极管)
这2个东西是变频器用吗?

楼主:
还有大的变频器拖小功率的电机有问题吗

网友E:
还有电流表, 信号发生器,示波器,大电流实验台

网友E:
大的变频器拖小功率的电机没有问题,不能太小了

网友F:
    我来说两句,有以下东西:熔断器、电源滤波器、温度传感器、电位器、七段数码显示器、人机界面(触摸屏/文本显示器)、PLC编程电缆/通信电缆、电脑/相关软件~除了这些应该还备有导线,恒温烙铁,示波器,接近开关,光纤感应器,可调恒流电源

网友G:
买我们公司的产品吧。我们专门作这行的
呵呵
浙江天煌教仪

网友H:
浙江天煌教仪的东东不怎么 好啊

楼主:
有些东西报计划需要型号,真是不好找啊

网友I:
分处理器,传感器,执行机构,人机界面。四大类。

处理器: plc,包括(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通讯模块,运动控制模块,io模块,几大类)

传感器:数字信号类:接近开关,行程开关,编码器(包括光栅尺等),
模拟信号类:热电偶,热电阻,温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液位变送器,各类二次仪表,等

执行机构,变频器,伺服驱动器,软启动,直流驱动器,步进驱动器等(包括以上各自所带的电机),电磁阀,气动阀,接触器,中间继电器等

人机界面:1.开关,按钮,指示灯
2.各类触摸屏,文本显示器
3.各种组态软件,组态王,wincc等

楼主:
太细了,但我要结合到实际用的选啊
有些东西是工厂不需要的;有些是实验室不好操作的

网友J:
i  想修就找我

网友K:
再加上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直线电机,传动螺杆和螺母,气缸,触摸屏,文本显示器,热电阻,热电偶,激光传感器,接近开关,24V电源,指示灯和断路器就够了,别的就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