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对焦镜头该用什么样的单片机?

楼主(2007-06-15):
本人是个半路出家的仪器工程师,现在需要做个用PC控制遥控对焦的摄像头,用于采集样品图像。我想用步进电机来驱动,如果能让计算机“记住”某个样品图像最清晰的时候步进电机走了多少步,以后再照该样品的时候就不用中心调焦了。我认为在步进电机和PC之间应该是有个单片机来“中介”的,请达人指教,我该用什么样的单片机。如果单片机加步进电机的方案不行,那么此类功能一般用什么系统实现?

网友A:
PC机可以用串口或并口直接控制步进电机,如果用USB口则要单片机来“中介”.
通常可用PC机内插入I/O卡或运动控制卡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从而驱动步进电机.

网友A:
http://www.chinaecnet.com/xsj/xsj023926.asp
  一种直接采用计算机串行口控制步进电机的新方法
  吉林大学辊锻工艺研究所(130025) 隋振 李明哲 蔡中义 裴永生 崔相吉
  摘要:介绍了一种计算机串行口经二次开发,用作步进电机控制器的新方法。计算机通过向串行口发送数据产生控制脉冲,实现对步进电机的控制。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7552
家用电脑的另类用法

网友B:
可以搜“快球”,了解相关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