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系列不支持同一脉冲输出出现2次吗

楼主(2007-06-15):
用ES系列PLC程序时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用CJ指令调用2个程序段,每个程序段里都有Y0、Y1的脉冲输出和Y2、Y3的位置输出分别控制一台伺服,一台步进。在写入程序时老提示出错了,没办法换EH的PLC,改为Y0、Y2脉冲输出Y1、Y3位置输出时工作就很正常了,想问下个位大虾是不是ES系列的就不支持这中功能,还是编程上出问题了

网友A:
应该是编程上的问题。EH的输出频率比ES的高,但对PLSY 的命令的支持一样。如果用PLSY Y0 这样的命令可以在主程序里把条件综合起来。子程序会在调用时出一些问题。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