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镜头对焦的问题

楼主(2007-06-15):
本人是个半路出家的仪器工程师,现在需要做个用PC控制遥控对焦的摄像头,用于采集样品图像。我想用步进电机来驱动,如果能让计算机“记住”某个样品图像最清晰的时候步进电机走了多少步,以后再照该样品的时候就不用中心调焦了。我认为在步进电机和PC之间应该是有个单片机来“中介”的,请达人指教,我该用什么样的步进电机和单片机。如果单片机加步进电机的方案不行,那么此类功能一般用什么系统实现?

网友A:
我公司有一款USB接口步进电机驱动器,一头通过USB接口连接PC,另一头直接驱动步进电机,在镜头调焦方面应用甚广。
WWW.REDCYBER.CN
0755-33643798/33643784

楼主:
redcyber888兄,能否给个电子邮件地址,我是北京的,单位打长途有限制,如果能有一个邮件地址,我就可以把我构想中的设计要求仔细说一说。或者您直接把您推荐的这个系统的资料发给我,albertyu69@163.com ,麻烦了。

网友B:
你的焦距是一点不变吗 ?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流程?我觉得你这样会出现问题,但不太知道你的工作流程,步进很可能回丢步,如果丢步,你怎么办 ?人工对焦?

网友C:
如何知道“样品图像最清晰”,人工示教吗?如果能保证步进步丢步,应该可以。其实可以无需单片机,但需要步进驱动器和可以定频或定数发脉冲的接口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