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丹佛斯VLT5000书本型 2.2KW一送电就报ALARM 8

楼主(2007-06-15):
丹佛斯VLT5000书本型 2.2KW一送电就报ALARM 8,为母线电压低,实际电压很正常。此故障可以复位。请问各位高手,电压检测电路具体是在哪个位置啊?请大家帮帮我,非常感谢!!

楼主:
24V和10V都很正常。。请大家帮帮我吧!!好急啊~~

网友A(2008-01-19):
请问楼上 ! 修好了吗? 具体应检查什么地方?

网友B:
自报警出现在采用24v供电的变频器,24v上电而380v没有时,属正常,通过更改参数可消除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