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元件怎么弄下来??

楼主(2007-06-15):
贴片元件用烙铁拆,结果把主板给拆坏了,不知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可以用热风枪吹。

网友B:
哈哈 我也没吃过猪肉,只是见过猪跑啊,还是知道风枪的,用不到

网友C:
哎,
你是新手吧。
曾经我也是这样干的啊
也是把铜皮给托掉了
后来才明白原来有一种叫热风枪的东东。
而且可以根据ic封装不同更换枪头。
好像type是ie 850。
还是数显温控的
可以调温和风的大小。

网友D:
拆元件最好要两人操作:用一把尖头镊子,调温焊台,焊锡丝(要细的),用镊子夹住贴片元件,焊锡丝将元件的所有焊脚补足焊锡.焊台调到高温,迅速将元件所有焊脚的锡熔开,镊子取走元件.清理焊点处多余的焊锡就可以了.注意:烙铁头要用尖的,没有焊台50的烙铁也可以.(用好一点的0

网友B:
四楼的晕什么啊,是不是让热风枪吹的啊

网友D:
你不是想拆主CPU吧?一般的电阻电容和小型元件我都拆过

网友E:
拆元件最好要两人操作:用一把尖头镊子,调温焊台,焊锡丝(要细的),用镊子夹住贴片元件,焊锡丝将元件的所有焊脚补足焊锡.焊台调到高温,迅速将元件所有焊脚的锡熔开,镊子取走元件.清理焊点处多余的焊锡就可以了.注意:烙铁头要用尖的,没有焊台50的烙铁也可以.(用好一点的0
---------------------------------------------------------------------------------
不是吧?
拆元件要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