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回馈用的电抗器发烫

楼主(2007-06-15):
我单位在做某煤矿用的提升机变频改造中,用回馈代替原来的电阻制动。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发现用来连接回馈单元与三相交流电源的回馈专用电抗器发热非常厉害。经改进后,电抗器的温度仍然很高,能有80-90度。电抗器在正常工作中过30A电流。它的标称额定电流未60A.并且电抗器为间歇工作。大约每2分钟工作40秒。请各位同行帮忙分析。

网友A:
谐波大,或是波形不好

网友B:
还有可能就是你的饿电压降选的太小  13325215833

网友C:
“矿用的提升机变频改造中,用回馈代替原来的电阻制动。”

1、变频器输出的不是正弦波;
2、变频器再生回馈给电网的更不是正弦波;
3、所以回馈专用电抗器发热非常厉害,是变频回馈的本质缺陷,不是故障!
4、坚决反对“矿用的提升机变频改造”!!!
5、“矿用的提升机变频改造”系统是一个高危系统,是一个极不稳定的系统,也是一个不节能的系统!!!

网友D:
是谐波大,我们正在做兖矿的治理工作,感兴趣联系我!13918286161

网友E(2009-05-23):
引用 网友C:
“矿用的提升机变频改造中,用回馈代替原来的电阻制动。”

1、变频器输出的不是正弦波;
2、变频器再生回馈给电网的更不是正弦波;
3、所以回馈专用电抗器发热非常厉害,是变频回馈的本质缺陷,不是故障!
4、坚决反对“矿用的提升机变频改造”!!!
5、“矿用的提升机变频改造”系统是一个高危系统,是一个极不稳定的系统,也是一个不节能的系统!!!

现实中应用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