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5611卡防雷问题

楼主(2007-06-15):
前天晚上雷电交加,上位机上数据中断,更换CP5611卡后通讯正常,也装了防雷器(四川中光的),也接地了,防雷器现在装上去对通讯也没有影响,看样子防雷器也没有坏,那怎么会把5611卡击坏呢?搞不清楚,是否我的地有问题,地是与厂区监控系统的地接在一起的,请教处理过类似问题的高手!!QQ510095611,EMAIL:vslzm@126.com,或者回复帖子。

网友A:
关注中,真害怕,自己也遇到这个问题呢

楼主:
怎么我有问题就没人回答了,难道只能回答问题不能提问?这个论坛越来越烂了!!

网友B:
因为是局部现象其他人没有办法回答啊,不是每个人都碰到你这样的情况的

网友C:
你太猛了需要防雷击马?

怕怕!!!!!!!!!

http://i.cn.yahoo.com/pengli2521

网友(2007-09-24):
你得做个接地系统分析。。。。。很恼火的哦。。。我增被整的很惨。。。

http://i.cn.yahoo.com/pengli2521

网友D:
如果你那里接地不好的话打雷最好把电源断掉因为我试过的很容易烧你的采集模块和仪表的!

网友A:
再次看到,想到雷电把 触摸屏  给搞了啊,挺害怕的啊

网友E:
哦,还真没有考虑过防雷

网友F(2007-11-22):
cp5611卡没有总线防浪涌功能。要保护通讯卡,加装光电隔离应该是比较有用的。

网友G:
前段时间碰到过一个5611,雷击直接坏掉了,没有办法,只能重换一个

网友H:
         长知识呀。

网友I:
其实避雷器也不定是万能的`
我们印象中好像用了他以后就能避雷,其实他接受了雷电流也是泻放到大地,所以最关键的还是接地~
还有你选择的避雷器的型号,型号不对也是没用的~
我怀疑你的避雷器装的型号有问题,现在有的公司的业务员根本不懂雷电,还去给别人装别人做,我真的感到很气愤!
我希望有的公司在赚钱的时候也要摸摸良心,我们赚钱可以,但是我们要真的带给人平安,大家有什么不大明白的问题大家可以一起交流,我的QQ273759191  13791107303